[求助] 你平时用makefile来做什么?

楼主(2012-10-23):
本菜鸟看了些入门的makefile教程,觉得makefile在编译c程序上十分强大。

不知除此之外,makefile还有无其它典型应用,望大牛给予指导!

多谢!

网友:
有心的话,可以把你的整个design flow整理在一个makefile 中,轻松make, 省去了source一堆文件/命令,简洁明了.

网友:
make file I can not use it , I use apple scri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求大牛详解~ 我回去试了试,可是ic流程生成文件一大堆,我用哪一个做target啊?
能不能举个实例涅?

网友:
文件的话可以用变量写在makefile里面,也可以定死了名字(如果你的name rule做的比较好的话)

网友:
下面简单写了个后端用的make file, 可以make all /  make data / make pv 或者make任何单个的步骤
目录名文件名等东西都可以用变量代替
类似很多push button的流程性的体力劳动就可以整理个make file , 一劳永逸了,重复劳动时轻松make ;
不过越是automatic的东西越是比较容易出错, 写的时候改的时候都要很小心的review下, 特别是一堆变量替换的时候,搞错了就只能garbage in / garbage out了
稍微再高级点的玩法,就是不同的step有各自自己的make file ,到上一两级目录再用一个总的make file去调用,灵活性比较高
玩法很多,关键自己用着方便就好,可以省去很多unix操作/等待的时间

==========================

all:
    make data
    make pv

data:
    make gen_cdl
    make gen_gds

pv:
    make drc
    make lvs
    make erc

gen_cdl:
    cd /top/lvs/cdl ; v2cdl command
gen_gds:
    cd /top/layout ; pipo command

drc:
    cd /pv/drc ; calibre -drc drc_cmd
lvs:
    cd /pv/lvs ; calibre -lvs lvs_cmd
erc:
    cd /pv/erc ; calibre -drc erc_cm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写得很详细,我照抄过来就能用咯~

只是还有个小问题,这样写的目标是叫“标签”对吧?省掉依赖关系之后,每次make都不会去看源文件的日期,会把所有流程都跑一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求助makefile:
我的makefile中这样写:
all:
   source setup.sh

然后setup.sh中是bashell中设置环境变量的语句:
export VAR1='value1'
export VAR2='value2'
.......

现有问题如下:
1-好像makefile中不认识source语句,source时会报错。
2-我暂时用./setup.sh替代source setup.sh后,再make,没有报错,但是那些环境变量并没有成功设置啊,我echo $VAR1都得不到东西。

求解!

(PS:我如果直接在bashell中source setup.sh之后,echo $VAR1就能够得到'value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