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时钟域,建立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从时钟域A输出一信号a_clk1,用时钟clk2打两拍后输入到时钟域B。在FPGA上综合,从后仿真波形来看,刚好这个a_clk1的跳变发生在clk2上升沿附近,出现了setup timing问题,导致X状态的出现。

我的疑问是:这种setup timing的问题难道不是在综合的时候就自动适应了要求吗?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跨时钟域的是要自己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能说具体点吗。。。
前一个时钟域出来的的信号发生跳变,自己怎么控制第二个时钟采集它时,符合建立时间的要求呢?

网友:
跨时钟域处仿真时要设成不check timing。
综合时跨时钟域处要设成false_path。dc不会也不可能自动适应。

网友:
综合的时候要设置false_path,后仿真的时候移除建立保持时间检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FPGA的ISE综合的,不是DC。没有做时序约束

很水的问一句:ISE我直接综合了,请问怎么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用FPGA的ISE综合的,不是DC。没有做时序约束

很水的问一句:ISE我直接综合了,请问怎么设置啊

网友:
fpga也要设置的啊,难道你不设置能用

网友:
不是综合的问题,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如果仿真要检查建立时间,肯定会产生x信号,这是正常的
你打两拍时,第一拍实际上是B时钟域的时钟去采A时钟域的数据,此时如果数据沿河时钟沿很近,仿真器会给出x值,但在实际电路中它要么是1要么是0,只有在第二拍的时候数据基本正确。你如果要仿真看到结果的话,就按5楼所说的,移除仿真器的时序检查

网友:
跨时钟域的setup/hold时间是需要由设计保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怎么移除SDF的timing检查?

网友:
    正解!!打两拍是业界公认单比特信号跨时钟域策略,可以认为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仿真设置的问题
打两拍就是为了解决在时钟边沿跳变的问题,第一拍可能会采错,第二拍就会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打两拍来解决的,顺便问下,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一直没有搞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打两拍来解决的,顺便问下,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回复 网友G:

前辈总结验证出来的结果,一般认为亚稳态可以在两拍后消失;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这位大强回答下我关于buffer的问题

网友(2014-04-23):
回复 网友B:

    这个为正解,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两拍后亚稳态的概率大大降低,《数字设计原理与实践》第四版上有亚稳态发生时间的计算,可以参阅

网友:
回复 网友H:

    那请问用低速时钟采高速时钟和高速时钟采低速时钟时会有不同吗?假设高速时钟驱动的信号是多周期不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GOOGLE MTBF

网友:
跟频率高低没关系,只与是不是异步时钟有关系。

网友:
对亚稳态,我的理解是,打两拍只是降低了亚稳态传递下去的概率,毕竟亚稳态的出现是器件上的问题,而且在电路上,一个微小的抖动就会让亚稳态跌回正常状态,打两拍只是让这个概率增加到可以忽略亚稳态的情况。

网友:
有一篇简洁的文章Crossing the abyss asynchronous signals in a synchronous world

网友:
The signal across the different clock domain that is the designer guarantee the signal can be sampled correctly.

网友:
请教一下,FPGA怎么做后仿?有布局布线后的网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