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有错误 求解

楼主(2012-10-23):
我用encounter布线后 到cadence做DRC
结果报了个这样的错误
S1WN: Minimum NWELL  spacing/notch=1.0

这是何种原因导致的?

网友:
对照DRC文件看一下

网友:
FIller CELL加了吗

网友:
明显是没加filler cell

楼主:
是没加filler cell。需要我到encounter里重新加吗?在place里添加电容filler 还是那种普通的filler?
谢谢楼上47561javascript:;

这是我加了metal filler后DRC出现的错误。。

这是我加了metal filler后DRC出现的错误。。
1

看来还是加的不对。。请指教啊,初学伤不起

楼主:
楼上的图是我加了metal filler后drc报的错误。

还是有错,应该怎么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NWELL报错,你考虑加metal fill???

你应该看一下FILLCAP,filler cell的区别

还有看一下lab教程也会告诉你吧

网友:
同问。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我用encounter.找到FILLCAP了 填不进去,找不到filler cell

网友:
    工艺库里有可能没有fillcap,但一定会有filler cell的,因为filler cell才是必需的。
fillcap有METEL 1,可能与你已经布好的线有冲突,所以才填不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

    是有冲突,那咋解决呢。现在我的感觉是填啥都填不进去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