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FM模式 为什么升压中用的多呢

楼主(2012-10-23):
PFM调制模式好像在升压DCDC中用的多?  为什么?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2-12-28):
PFM 对于Boost Converter来说可以把PWM固有的右半平面零点搬移到高频.

环路补偿较易

网友:
PFM 对于Boost Converter来说可以把PWM固有的右半平面零点搬移到高频.
原理是什么?详细点啊???

网友:
电源教材

关电源设计中文版(1).pdf

电源教材

网友(2013-04-01):
感谢楼主的分享~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持续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PFM环路是数字非线性控制,不需要补偿。
没有升压用PFM控制方式多的说法,如果对效率要求高同时对纹波要求不高,可以用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2013-06-08):
分享资料值得提倡

网友:
没有一定要BOOST中用PFM多吧

网友:
同意9#的说法,这个选择并非由拓扑决定

网友(2013-07-12):
有沒有多一點相關資料可以參加??..PFM操作實在很少..

网友(2013-12-10):
PFM纹波大,其它都好。

网友:
PFM对于低输出电流有较好的效果,一般来说boost converter Iout>Iin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有此方面原因

网友(2015-05-02):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5-09-06):
多认真的学习资料多看看

网友(2016-05-30):
正需要,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
为什么呢
有用psm模式的没有
pfm是不是 频率需要用压控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