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程序

楼主(2012-10-23):
假设有两个信号,信号A和信号B,信号A有四种取值,分别为0、1、2、3,当信号A的值变化时,信号B的值为1,否则为0,这个小程序怎么写法,求大家帮忙,先谢谢啦!用verilog写

网友:
变化只是一瞬间的事情,按照楼主所说的逻辑B的值永远为0

网友:
always @ (posedge clk )
   begin
       A_delay <= A;
       if(A == A-delay)
           B <= 1'b0;
       else
           B <= 1'b1;
   end

网友:
LZ的电路能综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后来想到的方法也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