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802.11a中数据部分的OFDM个数如何确定?

楼主(2012-10-23):
在做802.11a仿真的时候,固定每个前导后面的数据OFDM为固定个数,比如200个,发现在不同调制方式(采用4种,BPSK,QPSK,16QAM,64QAM)对应的误码率不等,64QAM比较差,当在64QAM情况下,减少数据OFDM个数,则误码率正常,我分析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漂移,信道估计值已经不能满足后面的OFDM数据,所以减少数据OFDM个数可以恢复正常。
本人想请教一下,如何来确定不同调制方式下,每个前导后面挂载的OFDM个数??有没有相关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
不太明白lz的意思。
在相同信噪比条件下,本来就是64QAM速率最快误码率最高,BPSK速率最慢误码率最低啊。
所以信道条件差时选择低速率保证误码率,信道好时选择高速率。
出现误码本来就有一定随机性,你减少了数据量,可能正巧误码率就低了。
此外,不同的调制方式,都挂200个的OFDM符号的比较方法感觉也不合理。
因为不同的调制方式,一个OFDM符号包含的数据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