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尋找可將輸入正弦波訊號做電壓位移的電路

楼主(2012-10-23):
有輸入正弦波有正電壓與負電壓

正電壓最高到0.8mV,而負電壓最低到0.2mV

目前想將此正弦波往上抬到負電壓最低點可以到零電位以上

不知道要用哪種電路可以實現

該電路需要以下幾種特點:

1.電路只有正電源(如果需要負電源亦可,但正電源優先)

2.low noise

3.low power

目標是該電路給後端的ADC使用

目前想到用level shifter來實現,但沒有做過level shifter所以還在study中

另外level shifter看起來只能將電壓準位做轉換,好像沒辦法做整體的訊號shifter

如有相關資料麻煩前輩提供連結或附件

請各位前輩不吝指教,謝謝!
下面輸入波形的連結,請參考!

网友:
有个想法用二极管进行半波或全波整流类似的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就是想把输入信号的共模提高然后给后级ADC对吧,只要在输入两端都做个同向电流源,抬高共模就行了啊。电流源噪声要做小
levelshift不行的。

网友:
最简单的是让ADC 能工作在0.8V -0.2V

网友:
给一个capacitor冲电,极板间电压为0.2mV
再把正弦波接过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共模訊號喔~~是輸入的波形,剛剛附上請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電壓最高到0.8mV,而負電壓最低到0.2mV
0.8m~0.2mv  應該連 rail to rail OPA 都難動作.
不是 0.8v .

頻率如不高很低, 有些人用 chopper amp  先放大在->  濾波,
正弦波訊號 可能不行,    0.2mv  正弦波訊號該 如何放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做小訊號處理,所以感覺可能此法有些問題點

楼主:
回复 网友D:
頻率確實不高500HZ以下可以搞定,但chopper amp能把負電壓shift到正電壓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太能理解此方法,能夠具體一點解釋一下嗎??

网友:
一个capacitor,正面为接点a,负面为b,
首先充电,ab间电压为0.2mv
比如把b接地,a接0.2mv电压源
然后b接输入正弦信号
a这时的信号就是上移后信号

网友:
这像EEG 之类的信号?
用cap-cap pga
看看raid harrison jssc paper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说直接片外AC耦合呢?

网友:
不过这个频率是太低了。用差分opa边放大边改变共模不也是一种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以給一篇資料思考一下可行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以在adi,ti等网站上找找差分运放的应用电路看看。

网友:
不知道是否可..

vcc1 avdd  0 pwl(0,0 20u,d_vcc   )
rg1 avdd ng 100k
rg2 ng 0 100k
rg vsin ng 100
vin vsin 0 pwl(0,0.2m 200m,0.2m 240m,1.5m 280m,0.2m 360m,0.2m 400m,-0.2m
+ 420m,6m 440m,-2m 480m,0.2m 600m,0.2m 700m,3m 800m,0.2m  840m,1.5m 880m,0.2m )

不過還是電壓太低.. mos single stage 沒放大 , but mos gate ng 把輸入電壓抬一點起來..

楼主:
經過這幾天的研究可行的辦法就是使用差動放大器(or 儀表放大器),

使用共模或是offset來shift的電壓為準,前提是IC必須要有負準位電壓才能辦到

謝謝大家的熱烈討論

另外請教怎麼請人領賞金阿

To gaojun927

您的答案最接近需求麻煩您來領賞金,謝謝您的貢獻!!

网友:
負準位電壓
=> use charge pu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