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F滤波器群延迟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求解在低通滤波器的设计时考虑群延迟的问题的话,能用软件测出来吗?如果能测的话怎么样测?有没有什么可以减小群延迟的方法?求大神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cadence里面ac仿真就可以得到群时延的信息的。群时延还有大小的要求?很少见吧,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要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电子滤波器设计的时候看到书上说,群延迟会导致波形的失真,在窄带宽的时候影响小一些,在宽带宽的时候会大一些,我仿真自己的电路时出现了窄带宽输出波形正常,但是在较宽的时候就失真了。还有请问楼上AC仿真以后在哪里看呀?谢谢

网友:
帮顶,信号与系统有关于群延迟的描述

网友(2015-03-25):
cadence中怎么放群延时啊!

网友B:
我没仿真过,不过刚刚看了calculator里面有groupdelay的函数,应该是群延时吧?

群延时

群延时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B:
我没仿真过,不过刚刚看了calculator里面有groupdelay的函数,应该是群延时吧? ...

谢谢你,我试过了一下,确实能仿真出来一个波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