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L仿真通过了,但是门级仿真过不了,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2-10-23):
module keyfull_test(key,i,sensor,clk,rst_n,rx_data);
input[3:0] key;//决定触发器被何种信号触发(PC串口,按键,传感器)

input[3:0] sensor;//传感器信号入口
input rst_n;
input[7:0] rx_data;
input clk;
output[3:0] i;
reg[3:0] i;
wire[3:0] rx_data_l;
reg[15:0] state,nextstate;
assign  rx_data_l=rx_data[3:0];
//assign  rx_data_l=7;
parameter        s0=4'b0,
                KEYE=4'b0001,RS485E=4'b0010,
                SENSORE=4'b0100,
           FIRE=4'b100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state<=s0;                        //复位
        else
           state<=nextstate;
end

always @(state or key)
        begin
                case(state)
                        s0:if(key==1)nextstate=KEYE;
                           else if(key==2)nextstate=RS485E;
                                else if(key==3)nextstate=SENSORE;
                                else nextstate=s0;                //状态s0
                        KEYE:if(key==1)
                                nextstate=KEYE;
                             else if((key==4)||(key==5)||(key==6)||(key==7)||(key==8)||(key==9))
                                     nextstate=FIRE;
                                  else
                                     nextstate=s0;                //状态s4
                        RS485E:if(key==2)
                               nextstate=RS485E;
                                   else
                                         nextstate=s0;                //状态s5
                        SENSORE:if(key==3)
                                nextstate=SENSORE;
                                        else
                                          nextstate=s0;                //状态s6
                        FIRE:if((key==4)||(key==5)||(key==6)||(key==7)||(key==8)||(key==9)||(key==11)||(key==10))
                                nextstate=FIRE;
                                         else
                                          nextstate=s0;
                        default:state=s0;
                endcase
end

always @(state or key or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i=4'b0;
        end
        else begin
/*        if (state == KEYE)
            i=key-4'b0011;*/
         if (state == RS485E)
            i=rx_data_l;
         else if (state == SENSORE)
       i=sensor;
         else if (state == FIRE)
       i=key-4'b0011;
          else begin
            i=4'b0000;
           end
end
end

endmodule

下面是testbench
`timescale 1 ps/ 1 ps
module keyfull_test_vlg_tst();
// constants
// 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
reg eachvec;
// test vector input registers
reg clk;
reg [3:0] key;
reg rst_n;
wire [7:0] rx_data;
wire [3:0] sensor;
// wires
wire [3:0]  i;
assign sensor=4'b1010;
assign rx_data=8'b11001111;
// assign statements (if any)
keyfull_test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lk(clk),
        .i(i),
        .key(key),
        .rst_n(rst_n),
        .rx_data(rx_data),
        .sensor(sensor)
);
initial
begin
  clk=0;
  rst_n=1;
  #100 rst_n=0;
  #500 rst_n=1;
  #50  key=2;
  #500000 key=3;
  #500000 key=1;
  #500000 key=6;
$display("Running testbench");
end
always
begin
@eachvec;
end
always
        #10 clk=~clk;
endmodule

这个状态机应该来说没问题啊,怎么回事呢?

网友:
always
        #10 clk=~clk;
这个时钟太大了,20ps (50G)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把testbench 的时间单位改过来了,改成1ns/ps
可是还是不行,仿真结果是这样的,时钟改为80ns时,仿真就通过了,结果是确定的,  ,目前就是时钟小的时候,输出i就是确定的,时钟周期大的时候,只要输出i值中有1,就会变为x,不确定,0倒是可以正确输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位大神点化一下,项目被堵了好几天了

网友:
你有delay的概念吗?

网友:
首先请问下你综合net时设的clk周期是多少?你的testbench的时钟频率需要和综合时的吻合的,不是你想设10ns就10ns,80ns就80ns的。
其次,即使clk设对了,综合后的net,不反标sdf的话仿真时会加载库里默认的延迟值,有可能时序违例,就会出x。
如果还没做cts的话,最好是后仿时让仿真器不加载延迟、不判断时序违例。(在vcs里好像是-notiming_check -delay_mode_zero)。
如果已经做了cts就反标sdf。
也可以反标综合后的sdf,但意义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菜鸟一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看看,我从来没有想过综合net时clk还要设置,反标SDF,我都没有概念,cts不知道是什么,看来我得好好的查查了,谢谢ls,我来查查看,真的感谢你指点方向,否则太迷茫了,感激涕零。

网友:
路还很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时钟频率不是无限大的,综合报告里有最大系统频率,

网友:
if your clk's period is less than the setup time of the gate, is there a reasonable res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