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综合求助

楼主(2012-10-23):
在一个module中,有两根逻辑一样的信号线(其中一个信号时另一个信号线经过了几个delay cell),
分别控制不同的电路。
在综合时,不想让dc改变这两根信号线控制的电路,在设计和综合脚本时,都应该怎么做?

网友:
信号线是什么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线都是wire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了跟没说一样,信号线究竟是时钟 复位 还是数据之类。。。。。要问的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信号线,另一个是gate clock 控制信号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对delay cell 单元已经设了don't touch。但是dc 还是把部分控制电路的输入
信号线给换了(用的是delay cell 的输出信号线,我设计本意是用输入端的信号线)。
     我的dc 是2010的,请指教。

网友:
虽然我接触的不多,但私以为用delay cell来控制两个信号线的时序并不怎么好,在布局布线后这样的时序可能就不再满足,如果能的话,还是要从逻辑上来实现

网友:
要做同步设计,用寄存器来实现逻辑,前端设计中怎么会用到delay cell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