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让计数器从0开始?

楼主(2012-10-23):
                if(rst = '1') then
                        cnt <= "000";
                els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nt <= cnt + 1;
                end if;

大概代码是这样  系统复位rst=0后,cnt会直接变成1

我想让cnt从0开始,而不是从1开始,请问有什么办法吗?因为每一个cnt的数值控制着其他逻辑,我想让系统从0控制的逻辑开始工作,而不是从1控制的逻辑工作。

除了让rst=1时  cnt<="111" 这种方法外?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把第一个语句改成rst=0,同时将rst到下降延列入敏感列表即可。
看来楼主是新手,错误说明:这两个语句有重复执行到情况,首先按照上升延出发条件,条件触发时rst已经为1所以两个if条件同时满足,所以cnt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