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的spectre仿真中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我用一个.18工艺模型仿真出现了下面问题,model里面已经定义了nmos_1p8_noia的值,然后又把nmos_1p8_noia作为变量赋给noia,但是为什么会说赋的是字符串呢?难道是spectre的版本不对?

楼主:
在其他论坛问了一圈,大概可以确定是spectre的版本太老,用新版本的spectre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have the same proble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你的spectre版本太老了,你检查下你的版本,可能需要MIMSIM版的spectre才能正常运行,不过要是你对spectre语法比较熟的话,也可以考虑改改model(之前最好备份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搞掂了,似乎老版本的spectre不认将变量赋值的语法,比如noia=nmos_1p8_noia, 老版本的spectre不会认为nmos_1p8_noia是一个参数,而是认为它是一个字符串,所以会报出上面的错误,这个时候可以在前面找到nmos_1p8_noia实际的值,然后用这个值把后面的nmos_1p8_noia全部替换掉,这样老版本的spectre运行就没问题了,我已经验证过了,确实可以运行哈,当然,因为是改model,所以之前一定要备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