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is exiting with code 211

楼主(2012-10-23):
Modelsim is exiting with code 211
   在Xilinx 编译VHDL,然后到
     Modelsim仿真时出现然后就自动关闭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2013-11-08):
你应该将LM_LICENSE_FIEL只指定给modelsim.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2017-02-21):
楼上瞎说嘛 设置LM_LICENSE_FILE,那是安装modelsim时设置环境变量。应该是电脑内存不够,加大内存或者虚拟内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