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kill用什么函数能得到两层叠加部分的坐标啊?

楼主(2012-10-23):
如题:请问skill用什么函数能得到两层叠加部分的坐标啊?

楼主:
求指教啊,在线等!!!

网友:
求教一下怎样学习脚本!

网友:
你可以先用dbLayerAnd得到叠加部分的图形,会有一个Id,然后Id~>points就行了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坐标操作,dbPointArrayAnd(cvId list1 list2),我自己电脑里面没有相应资料,公司办公电脑打不开,也许函数写错了。你去查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