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se 中可用x吗?

楼主(2012-10-23):
module voter(a,d,q); //velilog 语句 。表决器,当d=111,或a=1与d中的一个为1时,q为1
input [2:0]d;  //程序报错,可以怎么改
input a;
output q;
always @(a,d)
begin
  case({a,d})
     00xx : q=0;
     0xx0 : q=0;
     0x0x : q=0;
     x000 : q=0;
     0111 : q=1;
     1xx1 : q=1;
     1x1x : q=1;
     11xx : q=1;
     x111 : q=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2012-11-22):
output  q 申明 reg 型

网友:
三个问题:
1、数据应写成4'b00xx的格式
2、应该用casex
3、q应该声明成reg型

网友:
虽然这不是lz想要的答案。。。但事实是:case(非casex)条件可以有x,因为case是精确四态对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问题解决了,我把CASE 换成了CASEX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谢谢,亲亲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正解-v-

记错了,casex是忽略x,这里没特殊要求的话用case就行了。

网友:
要用casez,不要用casex。

网友:
case就可以,条件列全就ok

网友:
可以用x,?
但是建立不要用。

网友:
CASEX不要随便使用,自己注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可以用X的,这样可以省掉好多行呢。

网友:
不推荐用casex,用casez。

网友:
楼主的用意应该是要用casex吧,应该是忽略xx,而不是把xx当不定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不建议用

网友:
建議用casez
x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没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H:
casex不是所有综合工具都认所以建议用casez,实际电路中时不会有x状态的,要么是0,要么是1,
casex只是仿真的时候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