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处理输入输出数据(内部喂固定数据)的模块如何防止被优化掉?

楼主(2012-10-23):
前期方案评估阶段,不想做FPGA 输入输出接口模块,但这样设计的模块会被ise完全优化掉。
有什么办法使用模块不被优化掉呢?(但内部又需要ise进行优化)。
例如:
module (clk,in,out);
   //内部复杂算法逻辑
  ...
endmodule

如果不实现in数据的逻辑(加速固定喂数据而不是从in输入),则ise 会把整个模块完全去掉。但前期关键搞算法,不想弄in数据和处理数据的关系。

请问如何办?

网友:
输入不一定连到外部管脚的,把输出全部或一下给个管脚即可。

楼主:
关键是输入数据想内部喂,但目前内部喂固定数据会被优化掉(内部逻辑完全被优化)。比如固定为几个全0,则内部模块逻辑全被优化为按固定0全展开了,就不是想要的逻辑了。

网友:
这么偷懒是不行的。用个移位寄存器循环给输入送数据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