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50MHZ的时钟精确分频为1HZ

楼主(2012-10-23):
如题,在spartan-3E开发平台上,如何将50MHZ的时钟分为1HZ的???需要精确分频。。。

网友:
直接用计数器吧,如果要占空比50%的,就计数都一半产生高电平,后一半产生低电平。

网友:
    每25M个输入时钟,输出时钟翻转一次

网友:
楼上正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综合时有警告信息,会说明有巨大的时钟偏移。。

网友:
计数分频时钟肯定会有相移啊。

网友:
The source Clock's frequence is too large, 50M to 1 is not a good choic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v5
霸气!

网友:
主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这么大的计数器的话,我觉得用逻辑实现太浪费了,可以考虑放到处理器上实现。

网友:
多分几次不就行了~~~

50M/50/1000/1000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样做严重浪费资源

网友:
考慮用漣波計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