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对FPGA和数字下变频熟悉的大侠呢,请教个用FPGA进行数字下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2-10-23):
大家好,最近在看用FPGA进行数字下变频的论文,有个地方没有看明白
如果调制时我用20Mbps的基带调制100MHz载波行成BPSK,下变频时用160M的AD采样,那么FPGA用什么频率NCO下变频?

我看到一篇论文,是这么进行数字下变频的。
调制的时候是用20Mbps基带码去调制DUC芯片(载波100MHz),形成BPSK调制。
下变频的时候先用160MSPS的ADC进行采样,采样后FPGA用NCO产生载波,进行下变频,
我想问下那么这个时候NCO产生载波的频率应该是多少呢?
我看那篇文章里画的图NCO产生的载波是20MHz的,这我就不明白了。
按理说FPGA里用NCO产生的载波频率应该和调制的载波频率一样呀,都是100MHz才对,
为什么这里用了20MHz的NCO进行下变频呢?
希望大家能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

楼主:
顶顶  拜托各位看看

网友:
论文上面说的应该没有错,因为100MHZ的信号BPSK后,只是改变了20MHZ基带信号的相位,信号的频率还是20MHZ,NCO后把信号搬移到零中频;只有到了最后解调的时候才用到100MHZ的信号;

网友:
我怎么觉得应该NCO应该是用60MHz,采样后频率混叠,100MHz应该混到60MHz才对啊,然后再跟60MHz的本振混,就到基带了

楼主:
    有点不明白了,
我的理解是用20M的调制100M信号后,BPSk信号中心频率应该是100M,通信原理上说BPSK带宽是基带信号频率的2倍,因此带宽后有40M带宽,频率范围是80--120M。
160M采样后频谱以160M为周期被周期化了,
那么离0频率最近的应该是60M的信号
不知道我的看法里哪里错了,希望您再说几句吧。

楼主:
我怎么觉得应该NCO应该是用60MHz,采样后频率混叠,100MHz应该混到60MHz才对啊,然后再跟60MHz的本振混,就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和论文对不上呢

网友:
有点不明白了,
我的理解是用20M的调制100M信号后,BPSk信号中心频率应该是100M,通信原理上说B ...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清楚了,你再看看论文,看看调制信号和被被调制信号有没有看反;

网友:
你把论文题目发上来,我去搜索一下看看

而且论文里面写的未必是正确的,一起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