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canchain中scanmode信号采用内部触发器生成时TMAX中上电复位的处理

楼主(2012-10-23):
大家好,我在插scanchain的时候,scanmode信号采用的是内部时序做的。即由两个端口信号(pclk和pdata)组合而成。简化的代码就是: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por)
  begin
     if(!por)
        scanmode<=1'b0;
     e lse
        scanmode<=pdata;
  end

scanchain插好后,按照DFTC的指导,插scanchain的时候将scanmode信号设置为internal pin,然后修改spf的test_setup部分,将pdata为1传输进去,但是por没有办法模拟,por是一个内部信号,tmax中无法处理por的这个信号,导致scanmode信号不能正确建立,因此tmax过不了。将scanmode信号网表改为1,也不行,因为scanmode信号没有初值。
   有个朋友教我的一个做法是:将por信号拉到端口,在spf中将这个由低到高的矢量给出,这样确实tmax就可以过了。生成pattern后将改por的pin去掉,给出的pattern就这样,因为实际的电路测试时候是会有一个por由低到高的过程,可以复位scanmode信号。
   但是感觉这样怪怪的,即要修改好多,
   请教高人指点下这个应该怎么处理por的信号?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