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内存条最低工作频率

楼主(2012-10-23):
我们知道DDR3内存条,通常有个速率DDR3-800,DDR3-1066,DDR3-1333等,这个说明他们的最高工作频率不能超过400MHz,533MHz。。。
但还有一个最低工作频率要求,请问在DDR3内存条颗粒是那个指标?为什么有这个要求?

网友:
最高那个你说对了

最低应该不存在这说法吧,DDR3-800,就跑400MHZ,不然多浪费啊,捡个再便宜的用就是了

网友:
最高是说超过这个速度数据读写时序满足不了,数据就出错了
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不然刷新就会出问题吧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DDR3 内存条,的最低要求频率,在哪里能查到?
我查了Micron的内存条颗粒,不知道最低频率是它datasheet的哪个参数。

网友:
datasheet上确实没有讲最低工作频率的,还有刷新是跟时间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