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项式y=a0+a1*x+a2*x^2+...+an*x^n

楼主(2012-10-23):
RT:这个多项式如何画出其原理图,分析关键路径?

网友:
y是输出?a和x都是输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问您做出这方面的么?请多指教!

网友:
这个……任何一个做RTL设计的都应该知道。
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乘法器、加法器都画出来就完了,如果要搞的好一些,就把乘法器用移位加法做出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优化。

网友:
如果做实现的话,我知道一种处理方法,这种式子一般可以写成a*x+b的形式的迭代式,
如果是流水处理的话,要分析关键路径还得知道它究竟插入了多少级dff,
如果是迭代处理的话,关键路径就在你的一个迭代周期中,
你画画图,就差不多明了啦

网友:
画图好难画
简单弄个示意图吧

假设这个是加法器,这个是乘法器

a0      a1 :loveliness x         x :loveliness x             x
|-    :hug   -|  (a1*x)             (x*x)  |-  :loveliness -|
          | (a0+a1*x)   a2 :loveliness -|           | (x*x*x)

网友:
靠,怎么变成这样了。算了,再简单点

a0      a1(*)x         x(*)x
|-   (+)  --|    a2 (*) -|---(*) x
这个电脑上没有visio,没法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很对,但是我没有做过啊,所以想问问到底该怎么画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不能具体点啊 或者用到的相关知识,可否说一下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推荐一本书《高级FPGA设计》,看前两章,认真的看,就会懂的

网友:
fpga上 dsp模块 一般可以实现乘加操作啊。

按照 5楼的实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非常感谢,能说明具体的作者和出版社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的,高级FPGA设计-结构、实现和优化
Steve Kilts 著
孟宪元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