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estasim 对 interface 的支持

楼主(2012-10-23):
questasim下面仿真systemverilog,出现Error: Top-level design unit 'bus_if' must be an ENTITY, CONFIGURATION, MODULE or PROGRAM.
层次如下:
top
  |--test
         |--bus_if
bus_if是接口,top、test都是模块。

上面的错误是questasim对interface不支持吗?那应该用什么代替接口呢?

网友:
bus_if应该是定义的interface,需要和一个MODULE连接,最好上具体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SV for verification 第二版第四章第四节的一段代码。
PS1: 我试着仿真时不加上 arb_if,错误如下:
Fatal: (vsim-3695) */test.sv(0): The interface port 'arbif' must be passed an actual interface.

PS2: 报“actual interface”错误的帖子网上有:http://bbs.21ic.com/icview-367932-1-1.html。

网友:
all source code should be compiled in right order!

网友(2012-12-28):
我刚刚开始学习.......

网友(2013-11-19):
i need this as well

网友(2014-09-11):
感觉自己要抓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