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最近我们在tape out之前做的check list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10-24):
工艺是250nm,主时钟频率是13M,系统控制时钟为423K

1.时钟树使用的clock tree bufferinvertorclock tree 线宽?线距?
问:我知道我们用的BUFCK和INVCK是把库里面所有的都添加到当时的ctstch文件中,请问这么添加是否合理?
clock tree的线宽线距要怎么看?

2.若设计中有高阻信号是否添加bushold cell?
问:设计中有8个输入到IP的高阻信号,是通过std中的某个cell输出得到高阻信号,请问什么是bushold 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悲催了,整个芯片的所有连线线宽都是按照foundary的lef中定义的最小线宽来的。要紧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OCK信号不能用最小线宽的,起码要2x,clock线的EM效应最厉害,温度也最高,可靠性考虑得加宽。

网友:
  楼主的情况频率很低,采用默认线宽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问题!

网友:
回复  magic114

   没问题!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教一下,假设用的是65nm工艺,时钟频率达到多少时需要2x线宽和2x间距?

网友:
安全起见,都是采用double或者加shield VSS。个人感觉500M以下不加shield应该也没关系。
不过你的十几M的不用double肯定也没问题。
建议和foundry再确认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uble space就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哪个命令设置宽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你啥工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encounter

网友:
回复 网友E:

   LEF中定义NONDEFAULTRULE double_width
然后setCTSMode中设置将double_width设进去
ctstch中也对NonDefaultRule和RouteTypeName进行相关设定。

网友(2021-12-01):
时钟频率很低,工艺节点也不高。没有用NDR.也无所谓。但是你建议你的ctd的buffer invter还是要用ck buffer inv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