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原边反馈线圈的仿真模型!!!

楼主(2012-10-24):
求帮忙………………

楼主:
哎,没人帮忙,还是自己答吧,给需要者指个路:
subckt transformer pr1 pr2 sec1 sec2 th1 th2
    L0 (pr2 pr1) inductor l=1.7m r=90.00m
    L1 (sec1 sec2) inductor l=106.25u r=18.000m
    L2 (th1 th2) inductor l=53.73u r=14.000m
    K0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1
    K1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0 ind2=L2
    K2 mutual_inductor coupling=0.97 ind1=L1 ind2=L2
ends transformer

网友(2013-11-23):
有一个博士写过关于变压器建模的东西 你可以在论坛搜索下,思想就是vcvs和cccs(反激),再加上电感漏感和直流电阻......

网友(2015-03-27):
那边有 ?
还有原边 使用这类 的模型会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