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麻烦高手指点下该运放工作的状态。

楼主(2012-10-24):
该运放的偏置电压部分的六组并联的串接NMOS管都工作在线性区。请问这样的运放工作正常吗?
我试着讲INN的电压增大到3V以上,偏置的MOS管可以工作在饱和区,但INN接的是BANDGAP
的输出电压1.2V,由此还有哪些其他的改进方法可以让偏置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难道运放的电压偏置MOS管都要工作在饱和区吗?如果工作在线性区会怎样呢?谢谢高手
指点。

网友:
不知道Nmos的Vth0是多少?1.2V输入,衬偏不是0,还有两级Vds,所以有可能进入线性区,这种设计不是很好。特别是Corner很容易进入线性区

网友:
除非Vth0只有0.6V以下,才有可能保证各种Corner满足饱和区

网友:
这个电路有很大风险,甚至可以说是不足
N管作为差分队,而且输入电压只有1.2V, 尾电流就不要用CASCODE结构了。

楼主:
谢谢,偏置MOS管的阈值vth约为0.78V,  验证时偏置MOS管无论如何都没法进入饱和区,当输入电压升至3V以上,可以保证其进入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