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pt或者dc中报告出critical path

楼主(2012-10-24):
如题

我只知道应该是用report_timing但是我只想报告出最差的也就是worst case或者critical path,应该如何做report_timing后面相关的选项?

补充一下,我一直没搞明白,-nworst和-max_path到底有什么区别?
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nworst paths_per_endpoint

Specifies the number of worst paths to be reported per endpoint. Allowed values are 1 to 2000000; the default is 1.

-max_paths count

Specifies the maximum total number of paths to be reported among all path groups. Allowed values are 1 to 2000000; the default value is equal to the -nworst setting.

一个是总的个数,一个是对每个endpoint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