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完成了一个运放,怎么画版图

楼主(2012-10-24):
用的Cadence设计了一个运放,已经设计好了电路结构,包括各MOS管的尺寸等,如何完成版图设计?是每个MOS管都要自己挨个画版图,一个矩形一个矩形的画吗?还是有什么便捷方法?记得以前看到别人把MOS管从Schematic里直接拖到Virtuoso里就成版图了

网友:
在Schematic的相同lib目录下面建个新的Layout窗口,然后点tools 里,你点layout xy,会提示你调用Schematic,然后同时会出现Schematic和layout两个窗口,点击layout窗口中design>Gen from source,这样就会出现版图,不用一个个摆了,同时移动时会有线跟着显示,点layout xy切换回来。

网友:
讲的确实不错 值

网友:
就是layout X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