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sigma-delta ADC中一位DAC的反馈电容容值该如何确定

楼主(2012-10-24):
rt,
一个二阶的delta-sigma ADC,使用两个延时积分器级联,电容比例分别为0.5和2,可是一牵扯到反馈的DAC就犯难了,这个通过电容反馈回来的电荷应该给多少才合适?

DA反馈电容,采样电容,保持电容,三者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
将DA反馈电容若算入采样电容的一部分,那么输入信号X和反馈信号Y这两者在输入信号里面的比例怎么确定?
就是说运放的输入采到的信号里面究竟多少是X,多少是通过反馈得到的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问的时候其实传输函数没定~~不好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第一句话说你都掌握了系数怎么处理,怎么第二句就开始问反馈电容了呢?最直接的方法,算传输函数,然后看和系数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积分器有采样电容和保持电容   这两者之间的比例我给定了

但是DAC的电容不确定,难道DAC的反馈电容也要算入采样电容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好像DAC的电容的确应该算入采样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NTF 是反馈环路确定的,先确定feedback的电容,才能保证你NTF正确。说实话,不太理解你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你的传函到底确定了没?还要scaling的

网友(2013-05-04):
系统系数确定了,根据噪声要求,可以知道所需的采样电容,这样相应的积分电容也就知道了!

网友(2014-03-11):
请问你的二阶sigma-deltaADC设计出来了么?我最近也在搞一个二阶的,有些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一下

网友:
这位大神可以留个QQ号么?想请教一下

网友(2014-06-08):
回复 网友B:

   请问噪声要求和采样电容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
=。=反馈系数确定了,反馈电容不就知道了。。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C:

   利用噪声要求来确定最小采样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