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隙基准电流镜问题

楼主(2012-10-24):
电路图如上所示,若将电路中两个电流镜的折向换一下,为什么就不能保证A、B两点电位相等呢?

网友:
visio的图看着真漂亮。不过这个问题太古老了,面试时都烂大街了,怎么还没有掌握?算环路增益看看。

楼主:
刚开始学。。。谢咯~~回复 4# gaojun927

网友:
好像恒Gm偏置电压源里面有提到,改变方向后镜像输出电流就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扎维那本书么?没发现啊。。。

网友:
折换以后,环路增益大于1,不能稳定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age=1
这个问题,之前论坛有讨论,我找出来给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啊~~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