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各位给指教一下,看看下面的代码,具体的电路是什么

楼主(2012-10-24):
请教各位,帮我看看下面的这段代码具体的电路是什么?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arb_flag <= 1'b0           ;
  else
    case(rtmp)
      2'b10  : flag <= 1'b0;
      2'b01  : flag <= 1'b1;
      default: ;
    endcase
end

小弟觉得应该是一个选择器后面接一个d触发器,可是选择器的默认是空的,有可能在默认的情况下,保存复位状态的值或者其他两种状态的一种? 不知小弟的理解对不?
这种电路的写法对不对,或者应该怎么写。

在组合逻辑电路中,各种状况应该详细的写清楚,不应该缺省某个状态。而在时序电路中,就像上面的电路,我觉得应该是一点组合电路加上一个d触发器,d触发器前面这段电路也应该明白的写清楚各个状态时什么值? 不知道小弟的理解对不对?  请教各位给指教一下啊。

网友:
默认情况下保持前一状态

网友:
看你的这个代码有问题想说, 在复位的时候 有一个reg  arb_flag 置0,但是在下面case语句中,又出现reg flag, 前后的不一致不知道是你的笔误还是什么,如果不是笔误,后面flag就没有初值,在复位的时候就是X态度,只有出现在rtmp为01和10的时候才有1或0值。关于reg 默认值的问题,reg 应该是保持先前一个状态的值不变。

网友:
这里是时序逻辑,它可以保存当前的值,所以如果case 不给出缺省的值,它就保持当前的数据。

但是 对于 组合逻辑, 它不具备保持数据的功能,所以必须给出每个状态对应的结果,如果不给出 在做 综合的时候 就会生成 l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笔误,都是同一个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组合逻辑不能保持数据,给它后面加一个触发器就可以保持数据了,这样的电路就组成了时序电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