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报告netlist中的floating input

楼主(2012-10-24):
检查网表发现有的cell input 悬空了,请问如何用dc或pt报告出来?

网友:
或者自己写个脚本,找每个输入端的驱动,没有的就是悬空

网友:
自己写TCL的脚本啊。

网友(2013-07-31):
回复 网友A:

    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input pin 都不能floating?请陈涛大师帮忙解答一下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