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中如何选择电感~急!!!

楼主(2012-10-24):
如题,本人做一个高频VCO,先选择变容管,然后确定MOS变容管的中心电容,根据f=1/2*pi*sqrt(LC)得到电感值,选择在在此电感值Q值比较大的,因为没有考虑到寄生,所以最终电路得到的频率小于所要设计的频率。如果调解电感的话,可以得到所要的频率,但是又改变了电感值。是不是又要重新设计??     想请教一下大家的看法。

网友:
个人感觉VCO应该先选电感,电感Q质越高的越好,然后再选其他的器件,最后的时候电感可以微调

网友:
如果選電感, IC 上能用電感是否是PDK  本身提供的?
還是有人會自己畫電感當TEST KEY 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所需频率下的Q值最大么?最终的整体电路频率差距会不会很大?在高频下~

网友:
沒有人自己畫?

雖然PDK 有但一般無法調.

另外变容管都是用MOS ? 有人用過 DIODE JUCTION ?

网友:
个人建议也是先选择电感,微调时可以调电容和管子。因为电感的Q值是最重要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是24G的,为互补型结构,电容选定了,不能再调了吧?而且互补结构有四个管子,调节W/L的话,尾电流会改变,具体怎么调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极管作为变容管比较好的,比较准确

   MOS管子线性性好一点,准确度不高,可能出现vco频率的不连续

网友:
回复 网友D:

    24G,这个频率太高了,没有做过。。。
    觉得频率这个高了,电感也许作用不那么明显了,寄生的电感会不小的

网友:
干嘛做这么高啊?WLAN用不着这高的啊。不都是先定电感,然后确定好电感在版图中的位置,然后仿真一下互感吗?schmatic和cpl的结果好像差蛮多的。特别是ip3和1db

楼主:
   我看论文里都选的是mos_var啊?你说的是PN结变容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试着做了一个24G的,用互补结构,VDD=1.8V,Itail=1.17mA,相位噪声在100k为-54.8dbc/hz,看了noise summary,尾电流提供的噪声很大,电路上尾电流电压裕度有223mv ,是不是尾电流太小了?还是尾电流电压裕度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应该做多少G啊?本人初学,还在摸索中~

网友(2020-11-25):
一般还是先选电感,可以看看PDK里面有没有推荐参数,有些工艺PDK会有推荐的电感形状和几何参数,还有在某些频率下的Q值。24GHz的话,电感除了用PDK给的参数的话,最好跑一下EM仿真以后再微调。24GHz的话,变容管的选择和Q值也很关键。尾电流源最好还是偏置在饱和区,它对相位噪声的影响还是挺大的,低频和高频噪声都有影响,具体可以搜搜论文,有很多论文是讲尾电流源噪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