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询问一个关于Hspice语法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2-10-24):
**2.1 main circuits describe
*****Basic Condition*****
.param Vdd_alter=3.3v  ****Vdd****
.param R1_alter=100k   ****Vout****
.param R2_alter=200k
.param IL_alter=10m   ****Iout****
.param Temp_alter=25   ****Temp****
.param Vdd_PSSR=0
.param Vss_PSSR=0
*************************source********************
Vdd1 Vdd 0 Vdd_alter ac=Vdd_PSSR
Vss1 Vss 0 0 ac=Vss_PSSR
Vref1 Vref 0 1.2
Ven en 0 Vdd_alter
Ibias1 Vdd Ibias 0.84u
.temp Temp_alter
*************************subck***************t*****
X1 Ibias Vref Vfb Vout En Vdd Vss LDO_PLT009
*************************MOS********************
*************************resistance****************
R1 Vout Vfb R1_alter
R2 Vfb Vss R2_alter
*************************capacitor***************
CL Vout Vss 4.7u
*************************Load********************
IL Vout Vss IL_alter
*************************Others********************
**2.2 control describe
.op
**2.3 Process Database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lib" tt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lib" BJT_tt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lib" RES_tt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lib" MIM_tt
.lib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lib" DIO_tt
.inc "C:\synopsys\Hspice_C-2009.09\lib\ms013_io33_v2p5_res.ckt"

**2.4 if need ".alter"
*************************1.Line Regulation *************************
.alter
.dc Vdd_alter 2.7 3.7 0.02

*************************2.Load Regulation *************************
.alter
.dc IL_alter 20u 200m 20u

*************************3. Vout Vs Temp *************************
.alter
.dc Temp_alter -45 125 10

***3 end
.end

上述代码运行的结果,出现了6个sw文件。但是我实际想产生的效果就是只执行.alter那三句。如何实现,Hspice里面是不是没有判断语法可用。

网友:
没有这样试过,不知道结果。
从语法上讲,alter是替换以前的语句,第二个alter和第三个alter,没有替换到相同变量,所以可能只是增加要扫描的变量。
比如说第二个alter里面,给Vdd_alter定义一个固定电压;第三个alter里面,给Il_alter定义一个固定电流,也许就只有四个输出文件了。

网友:
什么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