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de set 和initial condition有很么区别呢?

楼主(2012-10-24):
candence 的ADE里面有node set 和initial condition设置,敢问各位大侠,这两个的具体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
貌似,node set是将某点确定为某一个值,仿真中不变。initial condition是设置初值,做瞬态仿真时该点在初始状态之后是可以发生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说相当于在那个地方强制加了一个电压源?那如果这里是低阻节点的话岂不会有很大的漏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了。node set是提供迭代初值,ic是在瞬态仿真起始给一个强制电压或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敢问大侠迭代初值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提供给仿真器算DC工作点的迭代初值?
   而IC仅仅是瞬态仿真的强制初始值?

   我这样猜想对不对:一个是用来辅助算DC工作点的,一个是用来辅助瞬态仿真。如果没有指定IC,那么瞬态仿真的初始值会从DC工作点开始,如果指定了IC,那么就从指定的点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迭代初值就是一个起始的猜测值,然后根据这个猜测值求方程的最后结果,所以你这么理解也没什么问题。                至于你理解的node set是为dc服务,ic是为tran服务,这个说起来就有些复杂了,还牵扯到hspice和spectre处理方法的不同,以及两个软件option处理的不同。我印象中ic在spice是为dc和tran的0时刻值共同服务的,而在spectre里ic为tran的0时刻值服务,dc有另外的设定。在spice里,如果打开uic option,按我以前笔记,似乎0时刻值是受nodeset影响的,但我不确定。具体的你可以查两个软件的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查查使用手册。。。

网友(2015-06-03):
6楼正解,spectre里的node set是有两种作用,一是DC分析中假定一个猜想值,tran中与initial condition一样提供初始值

网友(2016-12-02):
回复 网友D:

   一个基准电路,提供DC初始值,最终迭代出来还是两个DC OP,就是有简并零点。如果我想得到直流扫描电源电压对输出电压。怎么办。

网友(2017-03-05):
长知识了

网友(2022-02-21):
这条有用。有这个问题好久了。

网友(2023-08-13):
6楼回答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