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匹配网络

楼主(2012-10-24):
用芯片直接产生信号,通过天线发射出去。源阻抗是哪一部分?该怎么测量?

网友:
用什么芯片产生信号?是射频信号么?直接发出去的话功率多少?够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FPGA产生的一个可以直接发射的信号,功率为0dbm,频率40MHz

网友:
源阻抗是从天线向芯片方向输入信号测得的阻抗

网友:
是发射又不是接受,楼上的说反了

网友:
负载是天线,源是放大器输出端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2-12-24):
4楼正解, 但是还没有听说FPGA 内含RF circuit 的. 可以介绍是哪家的哪个型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RF信号是根据频率来划分的吧。用个FPGA产生一个高频率的信号,就行了啊!谁说FPGA里面要还有RF cricuit啊

网友:
俺还没用过带这个的FPGA,不了解,学习

网友:
fpga可以产生0dbm的信号?50ohm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