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celling function

楼主(2012-10-24):
在layout过程中,不知道不小心按了什么键,在使用m 以及s等快捷键时,选中的图形只能是当前鼠标所在位置的整块图形,不能选中我们需要的这个图形的某一边或者某一个角~icfb提示  warning:cancelling  function,exceeds nestability limit of 5    困惑中~

网友:
按F4切换

网友(2020-05-19):
同问,我和贴主的差不多,不是F4切换选单边和整体,而是在按了s后框选Metal的边角时,整条线都亮成粉色的框框,我们正常按s框选只亮框选的角角或边边,有什么方法可以变回去么,感谢!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求教,谢谢!

网友A(2020-08-12):
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解决方法了,ciw窗口中,options~》user preferences,可以设置nest limit(默认是5),设高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解决方法了,ciw窗口中,options~》user preferences,可以设置nest limit(默认是5) ...

他这个是两个问题造成的,你只是说了其中一个次数限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两个问题造成的,你只是说了其中一个次数限制的问题!

不吝赐教

网友(2020-10-10):
这里去选,快捷键不记得是哪个了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两个问题造成的,你只是说了其中一个次数限制的问题!

感谢,这个方法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adence论坛上找到解决方法了,ciw窗口中,options~》user preferences,可以设置nest limit(默认是5) ...

请问您说的论坛网址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