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smitt trigger的VthH和VthL最大能做多大?

楼主(2012-10-24):
我的一颗IC I/O(数字IO)内部设计一个smitt trigger,上下阈值分别为30%和70%,结果由于整机系统比较烂noise很大,还是会把外部信号的spike认成有效信号,请问下各位有没有做更大滞回窗口的经验,比如把上下阈值设计为为15%和85%?谢谢!!!

网友:
不知道,请赐教

网友:
顶起来,有人回答没?

网友:
eda site ... love it ...

网友:
可以,最好加个L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这么大的窗口会不会使得这个inv翻转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