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OB封装问题

楼主(2012-10-24):
在IC制造这端考虑COB封装良率的问题,主要考虑IC Pad 尺寸和 相邻Pad间距是否足够大这两个参数,现在IC制程更新和成本要求,在打线的Pad的金属层下面还会有电路,这种情况下,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关于IC制程上Pad打线区域的金属层厚度有何要求?COB焊线时的压力有多大?金属层太薄会不会被压裂,甚至损坏到Pad金属下面的电路?之前听说COB封装是用超声焊接的,与芯片塑封的球焊不同,超声焊接铝线压到ICPad上的压力比球焊大还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