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采样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24):
请问大神们,什么是开环采样电路和闭环采样电路?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希望能举个例子说明。。。

在附上一个问题:二极管桥采样电路的原理是什么?(艾伦书上的P540页)

网友:
开环采样电路,就是利用射极跟随器,开与闭合,采样输入信号,可以达到很高的带宽;
闭环采样电路,就是比较常见的flip-around等采保电路
可参考下附件,关于开环采样

A BIPOLAR 2-GSamples RACK-AND-HOLD AMPLIFIER THA .rar

开环采样

网友(2013-03-20):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