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各位高手

楼主(2012-10-24):
请问在cadence的模拟环境下面如何对互感进行仿真,就是cadence里面有什么控件能够表明电路图中2电感进行互感,ADS中有MUTIND可以表明。求指导啊

网友:
好像是mi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对应的电感互感版图怎么做啊?

网友:
AnalogLib-mind
互感版图?是巴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的 就是电感的互感版图,用cadence 可以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