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11安装求助

楼主(2012-10-24):
我安装了hspice2011,操作系统linux  AS4,用一个小电路验证时出现
lic: FLEXlm: v10.8
lic: USER:   asic                HOSTNAME: localhost
lic: HOSTID: b419bac0e3ea         PID:      3206
**error**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error** invalid memory reference
1****** HSPICE -- F-2011.09-SP1 32-BIT (Nov 18 2011) linux ******
CPU:
model name     : Pentium(R) Dual-Core  CPU      E5800  @ 3.20GHz
cpu MHz        : 3188.287
OS:
Linux version 2.6.9-5.EL (bhcompile@decompose.build.redhat.com) (gcc version 3.
4.3 20041212 (Red Hat 3.4.3-9.EL4)) #1 Wed Jan 5 19:22:18 EST 2005

请高人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hspice2011安装的流程文件,或者hspice2011的配置文件,谢谢!!

网友(2012-12-06):
同求啊,我是win7的

网友(2013-01-15):
后来这样的错误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3-05-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解决了吗?求解决方法,多谢!

网友(2013-11-27):
Could any one please give me a suggestion to solve this error?

楼主:
好像是硬件问题

楼主:
HSPICE2011不能再虚拟机或PC上安装

网友(2014-09-24):
这个问题怎么 解决的

网友(2014-11-11):
run in pc no problem, but can't work in vmware~~

网友(2015-10-28):
wo也想知道解决办法!!!

网友:
和工程经济规划 V型地形图

网友:
用開源的ngspice沒這些疑難雜症,試試吧。
先進製程都行的。

网友:
xiwang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