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Synplify Pro Error.......m_altera.exe

楼主(2012-10-24):
Info: Synplify Pro Info: Error Code [nretimeTool.c:1303 Unexpected Instance G_7_i_1]
Error: Synplify Pro Error: @E:Internal Error in m_altera.exe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

网友:
不懂,也许是你没有添加altera的库文件。。。。或者用错了altera的IP。。。
你可以多给一些信息,参考一下,这个信息量太少了。

网友(2012-11-30):
lz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我也遇到这个错

楼主:
Synplify Pro 已经移除了.只要超过 10000 ce 都有问题.
无论是 altera 载入 Synplify Pro,或是 Synplify Pro 载入altera 都有一堆问题.
Synplify Pro 对 VHDL 问题很多,新的 2002 VHDL 他都不接受.

***Synplify Pro 有协助 windows xp 抓盗版小程序!!!***

网友:
Synplify Pro 已经移除了.只要超过 10000 ce 都有问题.
无论是 altera 载入 Synplify Pro,或是 Synplify ...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软件是正版的啊,synplify premier.综合的的verilog程序,设置的芯片是xilinx的,报这个错误。哎

网友:
我怀疑破解都失败的,m_altera 或是 m_xilinx 都是代表破解失败.
可能要降低 quart 或是ISE 版本.

网友(2013-09-04):
可能是电脑内存不够造成的,我 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用64位的synplify可能就ok了

网友(2013-10-29):
我也遇到了。。

网友:
我也遇这到问题,其它模块占用的rom,ram太大,导致fpga资源不足,我把其它模块的rom,ram改小了,就好了。

网友(2013-12-26):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rom ram 大小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  我用的是V6 用了 32k WORD 存储空间。不会超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来说下我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避免的,但是还是没有根本的解决: 仔细查找下自己写的代码,可能是状态机在进行优化的时候,有些信号出错了。 所以在综合的时候不要选择状态机优化就能避免这个错误出现。 当前我靠这个方式避免了,不知道会有多大影响,或者有高人给指条更好的解决方法。 看到网上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去给仔细解答,不知道是会的人不多还是同样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感觉这个会是很牛叉的技术问题的话,不会没有人出来解答!!

网友(2014-12-14):
回复 楼主:

  也有遇到类似问题,只是之前quartus II 13.1没有,现在quartus II 14.0出现,初步判断quartus II仅有64位支持的原因

网友(2015-05-23):
标题

回复 网友A:
    兄台,能帮忙在synopsys上下synplify201409以上的版本吗?小弟的账号只支持文档下载,1591891757@qq.com这是小弟的邮箱,感激不尽啊!!

网友(2020-06-17):
楼主的问题找到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软件版本没有问题,而且装的是64位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