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BUCK的上管用NMOS还是PMOS管?

楼主(2012-10-24):
现在的高压BUCK的上管用NMOS的居多,但是用PMOS也有好处,
比如占空比可以达到100%,
耐压可以更高一点。
请这方面的专家比较一下用NMOS和用PMOS的优缺点,
以及设计难点。
不胜感激!

网友:
平时看到的用NMOS居多,特别是大电流和高压的情况下
由于效率和散热,要求小的导通电阻,大电流下同样的导通电阻,用PMOS的面积是NMOS的两三倍,

而且还有一点,不知道大电流情况下,PVDD引脚电感的影响,对于PMOS这个电感是加在源端的,对于NMOS来说是加在漏端的,
一开始导通的话,NMOS是先处在饱和区,再入线性区的,影响可能较小,瞎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最后一点,也蛮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点,如果用上管PMOS管的话,
上管的驱动电路不好设计

网友(2023-04-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