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 corner中有ss tt ff corner等,这些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0-24):
如题,芯片在实际制造过程中,是不是只能处在一种corner下?ss ff tt corner等,有什么区别,是spice model 不同,还是工艺制造的不同?对于这个概念一直都很含糊,希望有人能帮菜鸟我解答解答,谢谢了!

网友:
实测芯片饱和漏电流,不同的漏电流对应芯片的PMOS和NMOS网络速度,不同的速度对应为FF TT SS

网友:
s == slow
f == fast
t 应该是标准吧

传说中第六种cornor 不理解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工具进行仿真中,采用不同的spice model,那ss corner 与tt corner 的spice model有什么区别么,里面的参数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2012-12-18):
    我做过模拟的
                 不同的corner下,对应于电阻,电感的mismatch就不一样
                                             管子的Vth以及Weff&&Leff的mismatch也不一样
                    你随便找一本BSIM3的modeling的书看看,都有介绍
                                                    /*LZ我PM你的,希望你能联系*/

网友:
PMOS,NMOS的速度
F=fast
T=typical
S=slow

网友(2016-03-31):
回复 网友B: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