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设置 virtual sequencer 跑到driver里 clock不动

楼主(2012-10-24):
一样的代码 ,不设置 virtual sequencer 就能一直执行sequence,有波形产生。
设置virtual sequencer 就没有任何波形产生, 执行到driver里,在@(posedge vif.clock iff (vif.reset)) 这个地方一直等待。

在driver里的代码

task uart_tx_driver::get_and_drive();

  while (1) begin

    reset();

    fork

      @(negedge vif.reset)

    begin

      forever begin

        @(posedge vif.clock iff (vif.reset))                        //  执行到这里就一直等到, clock也不动

        seq_item_port.get_next_item(req);

        send_tx_frame(req);

        seq_item_port.item_done();

      end

    end

join_any

    disable fork;

    //If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transfer, need to end the tx. Also,

    //do any reset cleanup here. The only way we got to this point is via

    //a reset.

        `uvm_info(get_type_name(), "Get out the loop\n", UVM_LOW)

    if(req.is_active()) this.end_tr(req);

  end

endtask : get_and_drive

run_phase部分

task uart_tx_driver::run_phase(uvm_phase phase);

  fork

    get_and_drive();

    gen_sample_rate(ua_brgr, sample_clk);

  join

endtask : run_phase

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你的driver肯定没有get到transaction,一直block住了。看看你的Virtual Sequencer里面的Sequencer指针有没有指向Agent里面的Sequencer

网友:
没有启动sequence

网友(2013-01-24):
一楼说的有理,不过先检查下你的reset有没有被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