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encounter中report_timing和timingDesig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0-24):
都是生成时序报告,一般用哪个命令呢?

网友:
timeDesign是由无数个report_timing构成的

网友:
直接用report_timing就好了

可能你们已经注意到,encounter里面有2套格式不同的命令,
一套是没有下划线,用大小写区分单词,
另一套是用下划线区分单词的,

第一套是从first encounter来的,比较老旧

楼主:
学习了,谢谢两位前辈的答案~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