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共模反馈运放怎么设计PCB板测试?

楼主(2012-10-24):
之前做了一个带开关共模反馈的全差分运放,现在流片回来画PCB板测试,
鉴于开关共模反馈的非连续稳定,如何测试运放的各项参数?请大神指导~
或有任何文献可提供将不甚感激~

网友:
应用的人会管你运放是用什么类型的反馈么?
运放该怎么测就怎么测吧

最好内部有些design for te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是套筒式运放且工作电流较低导致输出阻抗较大,
若接成闭环反馈测试,则反馈电阻的阻值达到10MΩ(Rf>>Ro,不知道分立器件有没有这么大阻值的)
而输入端接大电阻会引入新的寄生极点,影响系统稳定性,不知道我的考虑对不对~

网友(2014-01-12):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正确的。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