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_DRC

楼主(2012-10-24):
问下大神,在做calibre后端验证的时候  ant  、esd 、latch up都是做什么验证的啊?都有什么用~
谢谢~

网友:
把我知道的说一下:ant验证的是天线效应,看是否有太长的线连接在栅上,如果有在工厂加工的时候就会积累电荷,会有可能导致静电击穿栅。esd验证的静电保护,是防止最终的芯片在生产出来之后当引脚与机器或者人接触时发生静电释放,导致损坏芯片。latch up是因为寄生的三极管互相导通导致芯片的电源和地短接,这样芯片自然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
在做calibre后端验证的时候  ant  、esd 、latch up都是做什么验证的啊?
就是 ant  、esd 、latch up 驗證阿.
要先去查一下
ant
esd
latch up
係瞎密東東

网友(2013-01-12):
换点币子 谢谢

网友:
谁能给我提供一下命令行跑多进程lvs和drc的命令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