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果扇出很大的话,前端怎么修?

楼主(2012-10-24):
我用了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可是所有输入端口都报了-600多的违反,命令没有起作用,该怎么修掉扇出?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下,在DC中怎么设置optmode?

网友:
检查是否有dont_touch,ideal_net等设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设置dont_touch,ideal_net,因为内部有几个乘法器,乘法器是1拍出来的,扇出确实比较大,但是DC中用了set_max_fanout为什么不能减少扇出呢?报了很多fanout的VIOLATE,看了下综合后网表扇出还是那么多。

网友: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查其他与fanout, DRV有关的设定,
多做几次incremental syn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