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知道运放的建立周期怎么算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2012-10-24):
现在做一个buffer,输出的建立时间定在3us请问怎么推算出他的单位增益带宽应该取多少

网友:
假设单极点,slew的时间额外
v=(1-e^-2*pi*fclz*t)(vfinal-v0)
预估个建立误差就可以计算了。
如果复杂化考虑多极点之类的,可以通过s域到t域转换,计算